AB伺服扭力控制请教

楼主(2019-08-12):
用的K350伺服,在RSLogix 5000组态的轴

项目是用伺服作码垛整形,推箱子,有的时候会整形出错,出现夹箱子的情况,这时伺服会一直推,无法停止,需要人工处理。主要这时伺服会受很大扭力,想加个扭力限制,出现夹箱子的情况,自动断开使能,避免损伤机构。

当时是用这个currentRefere来监测,但是现场反应这个值不准确,经常正常运行也会停止。

请教一下,是否有可以监控实际扭力值,或者可以限制扭力的峰值的参数

网友A:
1.jpg监控 扭矩参考

可限值扭矩的正反最大值

(或者直接给扭矩修剪赋值,可能需要工作在扭矩模式下,这一点待确认)

单位都是百分比

网友B:
牛人到处都是啊,厉害啊!

网友:
谢谢楼主,我没“玩”过AB的PLC,现在楼主讲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