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温控仪E5AC通讯mcgs失败

楼主(2019-08-12):
欧姆龙的温控仪E5AC-CX3ASM-804通讯mcgs触摸屏,通讯不上,设置都检查了,

谁有mcgs嵌入版,欧姆龙仪表的设备驱动谢谢

网友A:
那个通讯状态字你检查了没有。。能不能用莫迪康的MODBUS RTU试试看。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没有欧姆龙仪表驱动。这个得找MCGS的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通讯状态字你检查了没有。。能不能用莫迪康的MODB...

恩,要不然就要自己开发驱动程序

网友C(2019-12-29):
一般MOUDBUS RTU 用莫迪康PLC,仪表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