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排除故障七步法

楼主(2019-08-13):
仪表出现故障时,要想很快找到故障原因,就必须了解生产工艺流程,了解仪表控制系统的结构、特点、性能及参数等,在此前提条件下,查找仪表故障应遵循以下原则。

1、先问工艺后看仪表

由于操作人员是直接使用仪表的,所以应向他们问清楚仪表出故障前后的情况,了解前后工段的生产是否正常,工艺操作指标有没有调整或改变等,以确定是工艺的原因还是仪表的问题。在询问操作人员的同时,应观察仪表的显示变化,如出故障之前仪表的记录曲线一直很正常,但之后记录曲线波动很大,使系统很难控制,就连手动操作都难控制,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工艺操作或设备的原因。如果流量、液位控制系统波动大,检查变送器又没有发现问题时,可改用手动操作,看流量或液位能否稳定下来,如果波动仍很大,则可能是工艺的原因。如果压力波动很大,可从工艺上找找原因,如负荷变化、加减物料、开关回流阀、操作不当等都会引起设备内部压力的变化。

2、先到控制室后去现场

仪表出现故障时,在询问操作人员的基础上,可观察仪表的显示状况,大致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可用数字万用表有针对性地对接线端子进行测量,通过测量可判断从测量元件至控制室端子的接线情况,如是否有断路、短路、接地故障。如热电偶有无热电势输出,或用尖嘴钳短接显示仪表的输入端,看仪表能否指示室温。如是热电阻看其电阻值有无变化;用尖嘴钳短接下显示仪表的输入端,看仪表是否指示零下,或者断开端子接线,看其是否指示最大或溢出。如是变送器看其有无电流输出,这时用HART手操器更方便判断故障。对于控制系统可检看手、自动开关位置放置正确否,必要时还可把操作器切至手动,用手动操作观察执行器动作是否正常,有没有阀位反馈信号。怀疑有干扰时测量有无干扰电压及其大小。

3、先看简单后查复杂

先观察是单台仪表不正常还是多台仪表不正常,再检查仪表的供电电源及电源箱正常否,保险丝是否断了;检查相关接线看其是否有接触不良或短路、短路现象,开关位置是否正确。观察导压管及阀门有没有泄漏现象。对于测量微压的仪表可检查与导压管相连的胶管或塑料管是都脱落或漏气。如压力、流量仪表没有波动和变化,很多时候是由于导压管堵塞所致。

4、先查一次仪表后看二次仪表

在控制室观察的基础上,如果怀疑现场一次仪表有问题,可对现场仪表进行检查,如热电偶、热电阻端子接线是否松动,有无进水现象,是否损坏等,执行器是否卡死或缺油等,则可针对问题进行处理。

压力、差压变送器不正常时应先排污,吹洗导压管,同时检查三阀组及其他阀门有无堵塞、泄漏现场。对于流量变送器关闭三阀组的正、负压阀门,开平衡阀观察变送器的零位是否正常;然后在开表状态下,快速开关一下正管排污阀,观察输出电流是否向增大方向变化,快速开关一下负管排污阀,观察输出电流是否向减小方向变化,如果电流变化正常则变送器没有大的问题。

对于液位变送器关闭你三阀组的正、负压阀门,开平衡阀观察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否正常,该电流与迁移有关,如是负迁移则差压为零时,输出电流应为20mA,如是正迁移则差压为零时,输出电流应小于4mA。对于负迁移的变送器,在开表状态下,快速开关一下正 管排污阀,观察输出电流应向减小方向变化,快速开关一下负管排污阀,观察输出电流是否向增大方向变化,如果电流变化正常则变送器没有大的问题。在做以上检查时,开关排污阀的动作以看到输出电流有变化马上关阀即可,这样是不会把冷凝液排得过多的。

对于二次表的故障判断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温度参数滞后大,所以仪表显示值是不可能突变的,如显示突变跑到最大或最小,排除一次元件问题后,通常为显示仪故障。如压力指示没有波动,或者变化缓慢,排除导压管及阀门堵塞外,就应该是显示仪表的问题了。如流量记录仪没有波动近似于直线,这可能就是仪表有故障了,因为流量参数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参数或多或少的变化应该记在记录仪上能反映出来。对DCS或记录仪的显示参数有怀疑时,可以看看常规备用仪表,或者现场的其他仪表,如变送器的指示表头等,看两者的显示差别有多大,以此来确定故障。检查控制器是否正常,可以人为改变一点给定值来造成一个新的偏差,然后观察控制器输出电流的变化情况,来判断控制器是否正常。

5、先看外部后查仪表内部

本着先易后难的步骤,先检查仪表的外部,如供电是否正常;导压管有没有泄漏点,观察排污是否通畅,以此来判断导压管或阀门是否有堵塞现象;检查导线连接及接线端有没有松动、锈蚀接触不良等问题。对于热电偶还可采取短接,对热电阻可采取开路接线端来判断故障部位。测量仪表盘端子排或仪表接线端子电压来判断故障。在此基础上再确定是否需要拆下仪表进行处理。

6、先看明处后看暗处

处理现场的仪表故障时,先查仪表盘内的端子及接线,没有发现问题,但仍怀疑导线有问题时,再检查电缆桥架内、地沟内的导线。对于排污管通入地沟的也放在最后检查。怀疑热电偶、热电阻的保护套管损坏时,也应在检查确定其他部位没有问题后再拆除检查。

7、先检查设定软件参数后查硬件

智能仪表的大量应用,在处理现场仪表故障时,思路就不能只局限在原来处理模拟仪表的方法上了。智能仪表硬件能发挥作用是依赖软件支持为前提的,离开了软件该类仪表是无法工作的。因此在检查处理智能仪表时,首先应检查仪表的设定是否正常,作者就曾遇到过由于夜晚雷击断电,复电后仪表不能工作的情况,后发现是仪表有的设定参数变了,重新设定就正常了。还曾遇过更换工控机的网卡后,无法联网,又是安装驱动,又是换网卡,折腾几个小时没有结果,后来发现是电脑的CMOS设置项变了,重新设置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