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PN报错1932

楼主(2019-08-13):
V90 PN 与1200 profidrive l速度模式

v90报错1932

选中了 DSC,但是没有等时同步或等时同步的生命符号。
说明: DSC:动态伺服控制

具体什么意思,怎么解决,求告知

楼主:
调试时,超出了允许的跟随误差 (常规)

在定位容差时间内未达到目标范围。

  • 检查定位监控的组态。

  • 检查控制回路的组态。

楼主:
1200通过profinet工艺控制V90PN,速度模式3#报文,一直提示目标范围错误(未达到目标范围)

任何速度给定,电机转速达到3000后就报错,伺服不报警

网友A:
报文改一下就行,你应该用的是1500专用报文

网友B: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

楼主(2020-11-23):
编码器分辨率设置错了,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