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星三角启动时,互感器二次接入热继电器方式讨论

楼主(2019-08-13):
各位老大:

刚才浏览论坛发现有一个关于电机星三角启动的帖子,

描述为:大功率电机星三角启动如果配热继电器,大功率热继电器较贵或者直接没有,可以选用电流互感器+小热电器方式,这种方式也比较常用,成本也比较低。

现在有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佬解答一些。

1、电流互感器需要1个/2个还是3个,我认为需要2个可以满足要求,安装在A C两相。

2、热继电器:常用施耐德LRD系列热继电器,看手册带电机断相保护,那如果用2个电流互感器的话,如果第3相空不接线,热继电器是不是不能正常运行。如图1

3、根据Ia+Ib+Ic=0推算出Ia+Ic=-Ib,如果用2个电流互感器的话,如果热继电器带断相保护,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图1可以修改为图2接线方式。

请给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哪种方式比较常用,还是都可以使用。

图1:

图2

网友A:
应用几十年的典型电路有值得讨论的吗?用三个热元件的热继电器采用图二电路,用二个热元件的热继电器,用图一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几十年的典型电路有值得讨论的吗?用三个热元件的热继...

你说的我能理解,现在我在好多帖子上看到的用2个互感器+热继,也是按照图1接线,这样是不是就会有问题呢

网友A:
热继电器断相保护不是十分有效,不寄希望于它。

热继电器做过电流保护,设置得当,热继电器质量有保证的情况下,过电流能跳开,同样可以对由于缺相造成电机损坏实现保护。

网友A:
用互感器做热保护时,由于互感器功率不足,按计算值配互感器和热继电器,往往不能准确动作,调试时一定要用动作的大电流模拟保护。估计热继电器要选小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断相保护不是十分有效,不寄希望于它。热继电器做...

热继电器的断相保护不是十分有效,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假如用2个互感器使用图1和图2两种方式都可以,因为我在别的柜子内见过2个互感器+图1的接线方式

热继电器是正泰的,当时应用也没有问题

网友B:
我在售后服务中,使用施耐德的电机保护器也经常出现电机烧坏的现象。电机损坏有过载,缺相,轴承损坏,过热等等,具体应用要看环境,一般选择互感器的很少,问题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售后服务中,使用施耐德的电机保护器也经常出现电机烧...

出现这些现象,是调试时按电器上表示做的,没有用实际大电流做模拟试验。

手头没有大电流源,可以使用电焊机做电流源试验。因为元件出厂离散性较大,且刻度不准。

网友A:
比较合适的方法是:确定运行中的最大电流,在最大电流运行时,调整热继电器使它动作。然后,再往大调一点,调大多少,根据使用经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有效保护电机的,包括缺相,此时的热继电器动作值可能低于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C:
热继电器有两种,普通热继电器每个电热元件是分开的可以分别检测电流情况某个超负载即输出过负载信号。而另一种是断相热继电器,当某个热元件过负载或不平衡电流经过即发出信号。如果使用了普通热继电器就采用图1接线,而使用了断相热继电器采用图2接线,原因没接互感器的热元件经过电流既是没互感线圈导线电流(但它是虚拟的计算向量和)两有互感线圈导线感应电流向量和等于没互感线圈导线感应电流,也就是三相电流是平衡的!在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内,热继电器不发出信号,当电路发生断相,三相电流不平衡即发出信号断开主电路或发出断相信号或过负荷信号虽然发出信号端点是同一个。图2继电器灵敏度要比图1的高。

网友D:
这个热继电器应该淘汰了:缺点是保护不可靠(规程正常动作3次需要校准,短路一次需要校准,很少工厂有专用校准设备);

这个建议用电机专用断路器或者加综合保护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热继电器应该淘汰了:缺点是保护不可靠(规程正常动作...

支持

网友E:
进来看看学一下

网友F:
现在都不怎么使用了,都换变频器软启动了,其实相差不了多少,但是接线简单,维护方便(有故障代码显示),所以给客户很好的体验,而且维护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热继电器应该淘汰了:缺点是保护不可靠(规程正常动作...

盘柜都是这么接线,但是测试还真没测过,没有大电流设备。

低成本启动柜,这种方式还是普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不怎么使用了,都换变频器软启动了,其实相差不了多...

这说的倒是对的,变频器及软启动器成本还是要高一些

网友G:
图的主回路画错了哟!

大功率星角起动,热继电器一般很难躲过起动电流。只有调大些,但正常运行时候的保护效果又很差了。常用的解决方案是用两个热继电器保护,起动时候一个热继电器,运行时候一个热继电器(启动时短接热继电器三个发热元件)。或者直接买带2级整定的电子式电机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的主回路画错了哟!大功率星角起动,热继电器一般很难躲...

能否上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图的主回路画错了哟!大功...



没图,你自己画。就两热继电器串联起来,再利用星点接触器挂4个常开(或角接触器挂4个常闭)把其中一个热继电器发热元件短接。

楼主:
各位老大:

刚才浏览论坛发现有一个关于电机星三角启动的帖子,

描述为:大功率电机星三角启动如果配热继电器,大功率热继电器较贵或者直接没有,可以选用电流互感器+小热电器方式,这种方式也比较常用,成本也比较低。

现在有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佬解答一些。

1、电流互感器需要1个/2个还是3个,我认为需要2个可以满足要求,安装在A C两相。

2、热继电器:常用施耐德LRD系列热继电器,看手册带电机断相保护,那如果用2个电流互感器的话,如果第3相空不接线,热继电器是不是不能正常运行。如图1

3、根据Ia+Ib+Ic=0推算出Ia+Ic=-Ib,如果用2个电流互感器的话,如果热继电器带断相保护,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图1可以修改为图2接线方式。

请给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哪种方式比较常用,还是都可以使用。

图1:

图2

强子!

网友:
角启动时,互感器二次接入热继电器方式学习

网友H:
进来看看学一下 弄点积分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图的主回路画错了哟!大功率星角起动,热继电器一般很难躲...

我对一般的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理解为  当所检测到的电流大于整定值  并且持续一段时间 热继才会跳脱   星启动时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数倍  但一般也就几秒

目前我所在公司我配的热继调整到 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1-1.2倍  星三角启动转换时间为3S  热继没有出现跳脱现象  我想问下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

楼主所讨论的这种方式使用热继 固然会降低成本  上面也有同志说了 问题比较多不建议使用  而且还得精确校准才能达到保护作用

成本固然重要  但是也要考虑到实际效用  不要给客户挖坑  不要给自己挖坑

网友C:
23楼说的很实际。热继电器的使用在7.5KW-30KW电机使用中效果还是很好地。普通热继电器与断相保护热继电器都能很好地保护断相或过电流发出信号。30KW以上电机很多会使用互感器比例调节保护效果可能有些差,原因很多互感器标称比例还是有误差的所以使用后需要现场调节。虽然新型的保护器精度以及灵敏度都要比热继电器来得高,但是调节不准确同样还是会影响信号输出精度。对于调节准确热继电器,使用中实际效果还是很好地,烧电机往往是没有调节准确,极少有调节准确烧毁电机线圈的情况发生,而损坏电机都是不准确调节,因为机械故障而不能发出准确过流信号(不正常热继电器不讨论)而烧毁线圈,这是没有维护好的原因。

关于热继电器准确整定星三角的启动转换时间,对于我来说喜欢主电路总电路设置,不需要计算根据电机额定电路直接布置,同样星型与三角都能得到保护,为什么?星型启动时,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功率1/3,它的启动电流也是6-7倍,所以还是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所以还是能起到实际保护(大电机另行考虑)。星三角转换时间一般控制在15秒以内,这要根据电机拖动的是什么惯量的轻负载(鼓风除外另行考虑)固定惯量控制在5秒以内,小型油泵类控制在15秒以内(大油泵不能用星三角属于重负载启动)。整定值电机额定电流1:1没必要超比例。就是用了多少年都不会有问题都能很正常发出信号。

网友J(2019-09-12):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我们控制最大的电机是380V   355KW    16极的压缩机电机都没有问题

网友K(2019-10-12):
这个是个经典的热继保护方案,可以这样应用的。只要热继整定的合适,能起到安全热保护的功能

强子!

网友:
热继接入互感器

网友L(2019-12-01):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我们控制最大的电机是380V   355KW    16极的压缩机电机都没有问题

355?星三角启动?

网友N:
用互感器转换电流作用于小型热继电器不是不行,但一般是节省成本才这样做,有风险,还是用软启动器或者上变频器吧,检修还有工作强度都好得多。

网友O(2020-06-03):
感谢楼主分享了资料

网友P(2020-08-11):
学一下 学一下

网友Q:
你给客户省钱就是给自己挖坑

网友R(2020-11-03):
请确认您的言论符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及中国工控网工控论坛规范条例。中国工控网BBS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证020079号。

网友R:
天道酬勤

网友(2020-12-18):
内容很详细,有心了,感谢

网友S(2021-04-03):
热继电器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值得讨论新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