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公司在公司生产中一台铜管拉拔机中的一台变频器频繁出现问题,具体变频器维修故障表现为电机调速异常。检测变频器时发现,变频器整流模块有发黑现象,听机械操作人员介绍,在变频器操作过程听到过较大的响声。怀疑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是不是因为变频器元器件本身存在问题,即整流电路击穿,或老化严重造成瞬间短路。像这类整流电路直接发黑的现象,尤其在高温天气要多加注意,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变频器和控制器柜内都装有工业空调,但是由于长时间处于三班制工作状态,某些变频器的耐受性就不是很可靠了。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故障类型有:一、在使用较久的变频器中,由于某些电容的容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的容量逐步的减小,从而导致变频器整个电容组中的电容容量出现的大的偏差(即电容组不均压)那些分担高电压的电容就容易炸裂。在变频器维修时造成变频器IGBT的损坏主要是由于母线的尖峰电压过高而缓冲电路不能很好的吸收造成的。在IGBT导通与关断过程中,存在着极高的电流变化率,当母线设计不合理,造成母线电感过高时,即会使模块承担的电压过高而击穿,击穿的瞬间电流造成模块炸裂。

二、变频器维修故障因IGBT的前级光电隔离开关器件因击穿导致功率器件也击穿,或主板内空气湿度大,导致电击穿,从而使IGBT损坏。
变频器维修时明确变频器整流电路那个元器件出现损坏,对于晶体管或二极管故障,就直接更换整流电路板的晶体管或二极管。在变频器维修更换晶体管具体的操做要点如下:
①IGBT要避免静电的损坏,因为变频器内部件大部分都是电子器件,静电对该类元器件的损坏是无法修复的。基本上都是瞬间击穿。
②变频器维修更换电路元器件前首先要接地,使要修理的机器,电烙铁等全部处于同一电场电位下。进行操作时,电烙铁上不能带有高电位,示波器电源要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
③IGBT模块使用前要保持G极与E极接通,G、E极的接通主要是为了模块的防静电,在安装过程中才可以断开连接。
④功率模块与散热片之间要涂导热性良好的硅胶,保证涂层的厚度在0.1-0.25mm之间,接触面积在80%以上,紧固力M4 13kg/cm,M5 17kg/cm,以确保模块散热的良好。
⑤变频器维修更换完后,应先对变频器进行手动的试车,确定没有异常后再装入电控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