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水泵霍尔无刷电机要采用外置驱动?

楼主(2019-08-13):
        水泵使用环境比较潮湿,通风散热效果不是很好,电机本体也也会产生热量,霍尔无刷电机驱动器如果直接安装在电机上,就要考虑控制板的防潮、隔热和散热问题。很多厂家的设计是将电机控制板的环氧密封,这相应的增加了电机的体积和重量,制造工艺复杂,隔热和散热效果也不好。

因此,确定将霍尔无刷电机控制板集成到家电主机控制板上。

为了尽量减少控制方面的机械性故障,故不采用机械转子位置传感器,而是采用基于反电势的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方案,反电势下霍尔无刷电机的起动采用预定方式起动,因为当电机在静止或者低速运行时,反电势为零或者太小,因而无法利用反电势感应转子位置。预定为方法就是先使用某相通电一段时间,然后再换一相通电一段时间。经过两次定位后,电机转子的位置便达到制定相所在位置,然后开始起动,在采样得到反电动式低于设定值是,输出PWM波形频率会按照一定加速度逐渐加速,当反电动势得到一定值时,再切换到PWM的计算函数,,以上控制可以通过DSP编程来实现。

待霍尔无刷电机控制板起动后,电机的转子位置和绕组电流变换控制方案如下:当断电相绕组的反电势过零点之后,再经过30°电角度,就是该相电流的换相点。因此,通过测试三相绕组输出端对电源负极的电压来判断电势是否过零,就是确定电机的转子位置和下次换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