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情况是面板坏了或者是早期的DCS550面板跟主板没办法通信。换面板试试另一种可能是主板的单片机CPU没工作也是报该故障,CPU不工作的情况比较多,可以检查电源、晶振、数据总线、通信芯片,CPU芯片、存储器、程序芯片以及外围电路等,只要慢慢比较分析一般都能找原因。最后一种情况是5V电源串进强电冲击把主板上所有的5V的芯片击穿,那该板修" />
DCS800报Drivenotresponding故障探讨

楼主(2019-08-13):
   最近维修ABB DCS800机器时,经常遇到面板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故障,查手册该故障的意思是传动没响应,也可以说是面板和主板通信不上。经分析造成报该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原因:

  1. 第一种情况是面板坏了或者是早期的DCS550面板跟主板没办法通信。换面板试试

  2. 另一种可能是主板的单片机CPU没工作也是报该故障,CPU不工作的情况比较多,可以检查电源、晶振、数据总线、通信芯片,CPU芯片、存储器、程序芯片以及外围电路等,只要慢慢比较分析一般都能找原因。

  3. 最后一种情况是5V电源串进强电冲击把主板上所有的5V的芯片击穿,那该板修起来没意义了。

     十多年ABB 直流传动调试维修经验   有需要可以一起探讨  广州实控机电设备  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