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plc输入和输出说明书

楼主(2019-08-13):
哪是输入哪是输出不太了解,有了解的请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正泰的PLC第一次见

网友B:
第一次看见正泰的PLC

网友C:
这个感觉像是楼宇控制专用的DDC,应该有接模拟量的,开关量的,要找到对应硬件手册就知道,现在图片上只能看出I输入Q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感觉像是楼宇控制专用的DDC,应该有接模拟量的,开关量的,要找到对应硬件手册就知道,现在图片上只能看出I输入Q输出

网上查到这是正泰专用电加热供热控制器,说明书和手册没查到。

网友D(2021-02-01):
输入输出看着很是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