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NOP指令

楼主(2019-08-14):
最近学习西门子300,看到NOP指令,比较费解

1:NOP0和NOP1的区别?指令说明没看懂

2:能延迟多少时间

3: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

网友A:
1、有关nop:
nop0指令(空操作指令0)既不执行任何功能,也不影响状态位。指令代码含有一个16个“0”位模式。
nop1指令(空操作指令1)既不执行任何功能,也不影响状态位。指令代码含有一个16个“1”位模式。
2、什么情况下需要用nop?感觉其用处不大?一般这样应用:
、在程序中刻意要进行延时,即应用nop延时该指令的机器时间。
、在程序中删除了一条指令,用nop替代,以作为标识、备忘。
3、当执行了“trp1:nop0”指令后,是否继续执行随后的指令(绿色圈出),还是结束整个程序段。
继续执行随后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关nop:nop0指令(空操作指令0)既不执行任...

你好,该指令的机器时间是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