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工业门链条电机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9-08-14):
旭峰门业工业门链条电机的常见故障和解决方案:

1.门体上行,下行时停不住。

故障原因:上下限位失灵。

排除方法:断电重调。

2.操作时门没有反应。

故障原因:手动按钮储电接触不良。排除方法:重新接线

链条是否卡死。

刹车线圈或继电器是否烧坏。

3.关门后门片下滑距离过大。

故障原因:刹车片磨损。

排除方法:更换刹车。

4.门体点动运行。

故障原因:手动按钮接触不良。

排除方法:接线。

5.门体自动上下。

故障原因:继电器损坏。

排除方法:更换继电器。

6.门体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止。

故障原因:热保护。

排除方法:等电机冷却后即可。

7.按上键下行,按下键上行。

故障原因:电机方向装反了。

排除方法:旋转壳体180度,并调整电控箱上的转换开关。

8.电机可运转但上下限位时长变动。

排除方法:限位总程损坏破裂;限位器的齿轮及螺杆损坏。

9.门体只上不下或者只下不上。

故障原因:电压低于180V

排除方法:调节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