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电位信号颜色不传递

楼主(2019-08-14):
插入 电位电位定义点 设置连接颜色 三项电源电位颜色黄绿红可以传递到下一张图纸,N 和PE 只传递一段 遇到中断点在后面颜色就不变了。 自己尝试更新,改变T型节点方向,查看中断点设置正确,问题还是存在。有哪位大神知道的。

网友A:
节点太多的话,不知道如何选择,所以要插入多个相同电位定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