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芯线线芯断裂

楼主(2019-08-14):
多芯线如果长时间处于运动的状态,内部的线芯就会产生断裂,那么如何检测多芯线的线芯断裂?

网友A:
你好,我们是日本电线原厂(非代理),所有断线问题都可以解决,有CCLINK标准品,也可按需订制,你可以看一下我发步的贴子,里面有很多断线解决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是日本电线原厂(非代理),所有断线问题都可以...

在你的空间看不到有其他帖子啊

网友B:
每种导线都有弯折寿命,普通硬线弯折10次就可能断裂,普通软线弯折次数在1000次~10000次,耐弯曲导线寿命在10000~500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种导线都有弯折寿命,普通硬线弯折10次就可能断裂,普...

怎么能在没有整根线断裂的时候检测出来?

网友C:
有类似的断裂检测仪器,百度下

网友D:
如果经常拉扯的,最好放在拖链里面,而且需要专用电缆,一般不容易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