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的过滤方法有哪些?注意事项是什么?

楼主(2019-08-14):
1)压力式滤油
(1)采用压力式滤油机可过滤油中的水分和杂质,为提高滤油速度和质量,可将油加温至50~ 600C。
(2)滤油机使用前应先检查电源情况、滤油机及滤网是否清洁,滤油纸必须经干燥,滤油机转动方向必须正确。
(3)起动滤油机应先开出油阀门,后开进油阀门,停止时操作顺序相反;当装有加热器时,应先起动滤油机,当油流通过后,再投入加热器,停止时操作顺序相反。滤油机压力一般为0.25~ 0.4MPa,最大不超过0.5MPa。
(4)定期更换滤纸,以免滤纸吸收水分和粘附脏污后降低过滤效率。对轻度脏污的油,一般每2h更换一次滤纸:对脏污严重的油,则应0.5~ th更换一次滤纸;特别脏的油,还应缩短换纸时间。更换滤纸的方法是:
①过滤初期每次要把全部滤纸更换;
②以后每次只需取掉进油侧的一张旧滤纸,再从出油侧加一张新滤纸即可。
真空滤油机将油罐中的油抽出,经加热器加温,并喷成油雾进入真空罐。油中水分蒸发后被真空泵抽出排除,真空罐下部的油抽人储油罐再进行处理,直至合格为止。操作步骤如下:
(1)开启储油罐进、出油阀门,投入电源。
(2)起动真空泵开启真空泵处真空阀,保持真空罐的高真空度。
(3)打开进油阀,起动进油泵,真空罐油位观察窗可见油位时,打开出油泵阀门起动出油泵使油循环,并达到自动控制油位。

(4)根据油温情况可投入加热器。
(5)停机时,先停加热器Smin,待加热器冷却后停止真空泵,然后关闭进油阀,停止进油泵,关闭真空泵,开启真空罐空气阀,破坏其真空,待油排净后,停油泵并关出油阀。
103.给运行中的变压器补充油时应注意什么?

(1)注入的油应是合格油,防止混油。
(2)补充油之前把重气体保护改至信号位置,防止误动跳闸。(3)补充油之后检查气体继电器,并及时放气,然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