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耐视相机问题

楼主(2019-08-14):
如何使用程序让康耐视相机切换job

网友A:
启用对应输入通道去调用内部程序,比如有4组输入,就采用8421码的方式可以控制16组JOB

网友B(2019-09-16):
我刚做了一个Congex相机切换JOB的程序,是用SCL编写的,你可以先看看帮助卡里面的报文结构组态好,手动试一试能切换就没有问题,其他就是编程实现切换工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