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日常维护与管理要点

楼主(2019-08-14):
天车在冶金企业室内外仓库、厂房和露天贮料场应用非常广泛。冶金天车工况条件差,使用频繁而且工作级别要求较高,天车设备的运行对中板产品产量有着很大的影响,必须做好天车设备的日常维护与管理,确保天车的平稳安全运行,才能为冶金企业生产提供保障。

  1天车设备概述

  天车指的是桥架在高架轨道上运行的一种桥架型起重机,桥架沿着铺设在两侧高架上的轨道纵向运行,起重小车沿着铺设在桥架上的轨道横向运行,二者形成一个矩形工作范围,吊运物料时可以充分利用桥架下面的空间,避免了地面设备的障碍。天车包括起重小车、桥架运行控制机构、桥架金属结构三部分,起重小车由起升机构、小车运行机构和小车架三部分组成。起升机构又包含电动机、制动器、减速器、卷筒和滑轮组等部分。电动机通过减速器带动卷筒转动,钢丝绳绕上卷筒或从卷筒放下,实现升降重物的目的。小车架是焊接结构,用于支托、安装起升机构和小车运行机构。

  2天车日常维护中常见故障及处理

  天车车轮的啃轨是天车设备日常维护中最常见的问题,啃轨指的是天车大车或小车在运行过程中,轮缘与轨道侧面接触产生的水平侧向推力,导致轮缘与轨道的过度磨损,该问题占到天车设备故障的70%。

  2.1天车啃轨产生的影响。一是车轮使用周期减少,一般车轮的寿命正常使用条件下能达到10年,如果产生啃轨,车轮使用寿命会急剧下降,有的使用不到几个月就导致零部件损坏。二是由于摩擦作用,频繁造成运行阻力加大、起动困难、电气元件损坏、烧毁电机以及损坏机械传动件等问题,严重时会出现车轮轮缘爬上轨顶的现象,从而产生脱轨事故。产生啃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车轮安装出现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的偏斜;车体大梁上拱度不合要求,对角线偏差超标;轨道安装出现跨度偏差、高低不平、弯曲变形,造成偏差过大。

  2.2故障处理办法。一是对车轮倾斜偏差进行调整。车轮在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倾斜过大,会造成车轮轮缘与轨道侧面发生直接接触,出现车轮啃轨现象。要保证车轮不产生偏斜,要做好精确的测量。车轮垂直方向测量时,可通过在车体上挂根带有重锤的细钢丝,分别测量出车轮在垂直方向上的直径上、下两点与钢丝间的距离a和b,根据车轮在垂直方向上的倾斜数值公式:h=(a-b)/2可以计算出其倾斜度。二是正确选用驱动方式。起重机运行机构驱动包括集中驱动和分别驱动两种方式,集中驱动指的是通过一台电动机带动长传动轴,从而驱动两边的主动车轮;分别驱动指的是将两边的主动车轮各用一台电动机驱动。中、小型桥式起重机通常利用制动器、减速器和电动机“三位一体”驱动方式。对于大起重量的普通桥式起重机,驱动装置一般采用万向联轴器,更便于安装和调整。三是利用好安全装置。为确保起重设备自身安全,较少起重作业中的安全事故,冶金天车起重机构都配备了限位开关、缓冲器、防碰撞装置、起重量限制器等安全防护装置。四是起重机运行机构通常依靠四个主动和从动车轮,对于起重量较大时一般采用增加车轮的方式降低轮压。如果车轮超过四个,要通过铰接均衡车架装置,均匀地将起重机载荷分布在各车轮上。五是桥架的金属结构由主梁和端梁组成,主梁与端梁采用刚性连接,端梁两端安装车轮,支承着桥架便于在高架上运行。主梁上焊接的轨道供起重小车运行。桥架主梁结构主要包括箱形结构、四桁架结构和空腹桁架结构等几种典型类型。六是车轮与轨道水平方向的测量方法。在端梁上拉紧一根细钢丝,与轨道平行,分别测量出车轮在水平方向的直径最外侧两点到钢丝的距离a’和b’,然后通过h’=(a’-b’)/2公式就可以计算出车轮在水平方向的倾斜度。如果需要调整,可以采取在车轮角形轴承座和端梁结合面之间加垫片的办法矫正,确保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的倾斜数值控制在1mm内。七是调整车轮与轨道的平行度。车轮与轨道平行有时会超过标准, 可能由于车轮水平方向倾斜、桥架变形或轨道直线性不好等原因造成,就会使车轮轮缘与轨道侧面发生啃轨,必须要调整车轮与轨道平行。八是解决轨道直线度和标高问题。如果轨道自身的直线度不好或轨道间的相互标高不符合技术要求,或者轨道距离、轨道接头处存在误差,车轮轮缘与轨道侧面就会产生摩擦从而引起车轮啃轨。开采取调整或更换轨道的方法来解决。安装轨道时,两根轨道相对标高不能超过10mm,轨道直线度误差控制在±3mm左右,接头处两端的横向位移控制在1mm;大车标准轨距≤10m时的轨距误差控制在±3mm,大车标准轨距>10m,要控制在±15mm以内。

  2.3天车钢丝绳使用维护要点。钢丝绳更换必须使用原钢丝绳的类型和规格,当使用不同类型时,要确保新换的性能比原钢丝绳要高,符合卷筒和滑轮的槽形,并且钢丝绳捻向与卷筒绳槽螺旋方向保持一致;更换钢丝绳时,要防止钢丝绳打结、弯折或粘染杂物;更换钢丝绳截取两端处,要用细钢丝扎紧,以免绳股松散;当运动中的钢丝绳与其他部位发生摩擦时,必须采取保护措施隔离摩擦。当捆绑绳与吊装棱角接触时,可在钢丝绳与吊装棱角间加垫木或钢板,防止机械割断钢丝。

  3加强天车设备管理和维护工作

  3.1加强天车设备定期检修和规范化检修。天车检修人员要承担维修主责,要制定明确的维修计划,将每一个天车设备落实到具体维修承包人身上,维修员要对自己承包的设备负好责,按规定时间和要求的规范定期点检承包设备,责任与奖惩挂钩,确保设备运转率达到要求。要加强维修人员的维修标准和维修质量,一周内维修的设备不能出现重复维修,维修设备完成后要领导签字验收,确保检修后的设备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再出现问题。

  3.2加强天车设备的规范化管理。天车的安全稳定运行离不开设备管理人员的严格,要建立和完善天车运行管理的相关制度规范,各级设备操作、维护、管理人员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完善点检标准规范细则、维修技术标准等相关制度规范,定期进行点检,做好各种点检表格和各部件维修更换的记录,为天车设备正常运行行提供可靠的保障。推进全员管理制度,管理和奖惩挂钩,让全体人员积极参与到设备管理中,天车操作工、设备专职点检员、备件材料管理人员、天车设备维修、维护人员都要按照各自的分工和岗位职责,既认真严格的履职尽责,又互相协作和沟通,真正做天车设备管理的主人,使天车始终保持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为冶金生产的高效运行提供坚强的设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