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STL

楼主(2019-08-14):
image.png,如图所示,L  16.0 中,16.0代表什么?可以用其他随意数字吗?

楼主:
image.png为啥我写不出来,报错

网友A:
看样子L是一种存储器的代号

网友B:
L代表系统临时区域,16代表字节编号,0代表该字节的0位。

你可以使用其它数字,但是数字的上限取决于你使用的机种,鉴于L区域是临时区域,因此必须先赋值后使用。

另外,Step7中地址不需要附带%号,如果你对1200,1500编程时才需要带%号。

HAVE FUN!

网友C:
解答详细,学习了

网友D(2019-10-19):
临时变量L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