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个通10H断开1H,往复循环

楼主(2019-08-14):
大家好,本人PLC小白,如题前来求助大家。我只用过TIM TIMH等短时间的延时指令。这种10H,不能用多个串联啊,得累死。查了查说可以用TIML,看了看实在是不懂。希望有懂得可以教教我。谢谢,带梯图更好啦。

网友A:
你这个不要用普通的定时器,最好是PLC系统时间,根据设定值进行比较运算。可以对系统时间时,分,秒进行减法运算

网友A:
或者对系统进行累加运算,到达10H或者1H去控制程序对应输出

网友B:
 不能少于10个字的奇葩回复要求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要用普通的定时器,最好是PLC系统时间,根据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少于10个字的奇葩回复要求           ...

谢谢您的回复哈,看着好高深,我的水平仅仅停留在TIM 直接定义值基础上

您这是D0地址变量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