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电气系统故障及排除技巧

楼主(2019-08-14):
确保一个地区生活与生产用电的安全是维修电工的主要职责,维修电工通过全面检测电力系统,及时的将故障解决掉,并且可以凭借自身的技能以及以往的工作经验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故障排除,这样才可保证居民们生产以及用电的正常需求。如今我国的电力使用非常广泛,同时电力设备也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因此电工必须不断强化经验技能,充实自身专业知识。

在实际工作中,电气故障出现的范围很广,涉及到电气系统的每一部分,并且出现的故障是千变万化的、随机的。排除故障的方式方法只能根据故障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严格的固定模式。

一、电气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1、电源故障

电源主要是指为电气设备及控制电路提供能量的功率源,电源参数的变化会引起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在控制电路中电源故障一般占到故障总数的20%左右。如电压的异常升高或者降低;系统的部分功能时好时坏,屡烧保险;故障控制系统没有反应,各种指示全无;部分电路工作正常,部分不正常;电压去耦不良产生的干扰等。由于电压种类较多,且不同电压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用电设备在相同的电压参数下有不同的故障表现,因此电压故障的分析查找难度很大。

2、线路故障

导线故障和导线连接部分故障均属于线路故障。导线故障一般是由于导线绝缘层老化破损或导线折断引起的;导线连接部分故障一般是由连接处松脱、氧化、发霉等引起的。当发生线路故障时,控制线路会发生导通不良、时通时断或严重发热等现象。接触不良是一种常见而又使维护人员头痛的故障,故障症状类似于开路,但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故障的初期极难被发现。造成接触不良的常见原因有插件松动、焊接不良、接点表面氧化、端子接线不牢固(有时为环境震动大造成的)、接触簧片弹性退化等。

3、元器件故障

在一个电气控制电路中,所使用的元器件种类有数十种甚至更多,不同的元器件发生故障的模式也不同。就元器件功能而言,可将元器件故障分为两类:

1)元器件损坏 :元器件损坏一般是由工作条件超限、外力作用或自身的质量问题等原因引起的,他能造成系统功能异常,甚至瘫痪。这种故障特征一般比较明显,往往从元器件的外表就可看到变形、烧焦、冒烟、部分损坏等现象,因此诊断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2)元器件性能变差:元器件性能变差是一种“软故障”,故障的发生通常是由工作的变化、环境参量的改变或其他故障连带引起的。当电气控制电路中某个元器件出现了性能变差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会发生元器件损坏,引发系统故障。这种故障在发生前后均无明显征兆,因此查找难度较大。

二、排除故障的一般方法

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掌握了设备的工作原理,为排除故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操作对有效的进行分析和找出故障点,还需具备一定的手段,这就是排除故障的一般方法。

1、电阻法:通常是指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线路、触点等是否通断的一种方法,有时也用万用表或电桥测量线圈的阻值是否符合标称值,也用兆欧表测量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等。测量时,要注意选择量程;要较表;要注意有没有其他回路,以免引起误判断;更要注意严禁带电测量,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2、电压法:是指利用万用表相应的电压挡,测量电路中电压值的方法,通常测量时,有时测量电压、负载的电压,也有时测量开路电压,以判定线路是否正常。测量时要注意表的挡位,选择合适的量程,测量直流电时,要注意正负极性。这也是一种较常用的方法。

3、电流法:即通过测量线路中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值,以判定故障原因。弱电回路,常采用将电流表或万用表电流挡串接在电路中进行测量,强电回路,常利用钳形电流表检测。

4、替换法:在怀疑某个器件有故障、但不能确定,且有代用件时,可替换试验,看故障是否恢复。

5、直接检查法:在了解故障原因或根据经验经常出现故障几率较高、再就是一些特殊故障,可以直接检查所怀疑的故障点。

6、仪器测试法:借助各种仪器仪表测量各种参数,如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的变化,以便分析故障的原因。多用于弱电线路中。

7、逐步排除法:如有短路现象出现时,可逐步切除部分线路以确定故障范围和故障点。

8、调整参数法:有些线路中元器件无损坏,线路接线良好,只是由于某些物理量,如时间、位移、电流、电阻值、温度反馈信号强弱等,调整的不合适,而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应根据电气工作原路及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9、比较、分析、判断法:它是根据系统的工作原理、控制环节的动作程序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故障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和判断,减少测量、检查等环节,迅速判断故障范围。例如,数条线路共用一个电源,只要有一条线路正常工作,就说明其他线路的电源正常;两地控制线路中,有一处控制正常,则说明电源、负载及公共线路一定没有问题。通过分析、比较进行判断,能减少检测环节、缩小故障范围、提高排除故障的速度。

以上几种常用的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应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三、排除故障的一般步骤

虽然排除故障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有一定规律的。

1、首先应充分了解故障发生时的情况。详细询问操作者;通过看、听、闻、摸等,发现是否有如破裂、杂声、异味、过热等特殊现象;在确定无危险的情况下,通过以上的了解,准确的确定故障。这是分析故障的基础,如果故障现象不明确,就会造成故障分析的偏差。

2、分析故障,确定故障范围。根据故障的现象,结合设备的原理及控制特点进行分析,确定故障发生在什么范围内,是主电路,还是控制电路,或是辅助电路、电源部分、负载部分、控制线路部分、以及参数调整不合适等等造成的?

3、通过检测、分析和判断,缩小故障范围。排除故障的过程往往就是分析、检测和判断,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的过程。灵活的运用上述所讲的“排除故障的一般方法”,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直至找出故障点。

四、故障排除的基础

要彻底排除故障,必须清楚故障发生的原因,要迅速查明故障原因,除不断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能从理论上分析、解释产生故障的原因,即“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用理论指导自己的操作,灵活运用排队故障的各种方法。

1、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很多电气现象,必须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才能真正弄懂、弄通。要复习有关“自控原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系统工作原理,做到较好的理解和掌握。例如,白炽灯串入二极管后能大大延长灯泡的使用寿命时,就要用到温度的变化与电阻值的关系的概念等。不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就不能做到对某些问题的真正理解和掌握。

2、了解设备的运动形式,对电气提出的要求,弄懂并熟练掌握设备的电气工作原理,熟练掌握电气工作原理,并比较该设备的电气控制特点,是排除故障非常重要的基础。熟悉掌握设备复合控制系统和电气控制技术的主要内容,了解其典型性、综合性与复杂性。真正掌握典型设备的系统排除故障的技能,遇到其他设备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系统出现故障时,往往牵扯到较大的范围,不掌握该设备的电气工作原理,就不能较好的排除故障,甚至排除不了故障。

3、了解各电气元件在设备的具体位置及线路的布局,实现电气原理图与实际配线的一一对应,是提高故障排除速度的基础。做到这一点,可以对设备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在排除故障测量时,能选择有效的测试点,防止误判断,以迅速判断、缩小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