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郁闷:客户设备电源是480V+380V双进线,

楼主(2019-08-14):
实在郁闷:客户设备电源是480V+380V双进线,这个实在坑人!!

主伺服电机,电源AC480V,3相(伺服电机参数:额定转矩21NM,转速6000,最高电压530V,最大电流105A),主水泵(37KW)电源AC480V,3相,循环水泵5.28KW,电源AC480V,3相......

控制电源、还有加热、风机、辅助增压水泵4台等等均为AC380V,3相......

这个设备咋能这么奇葩呢??

网友A:
加变压器不行吗?咋非要双进线。

网友B:
为何进线电源要搞两套,有何具体原因,好奇

网友C:
就搞一个进线,不行就升压再不行就降压,反正最好搞一个进线比较方便

网友D:
看来只有定做一个自耦变压器了。估计是利用原有设备吧。

楼主:
客户需要省能源啊!

客户说变压器很大的变压损耗,所以就需要2组电源供电......

楼主:
实际那台设备无论那一组电源都超过50KW以上,变压器损耗的确有不小——至少比1000W电烙铁大几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那台设备无论那一组电源都超过50KW以上,变压器损...

小容量变压器很难做到98%效率,能到95%已经不错了,100KW变压器满载至少有5KW损坏。

网友E:
真是选得怪,多出变压器的费用

网友F(2019-12-23):
这种双进就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