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多次读取多台温度数据

楼主(2019-08-14):
SE系列用RS485多次读取多台温度仪的数据

菜鸟求助,通讯协议部分已经OK,MODUS-RTU.求大神以2台2次为例,编个示例或者给个思路,跪谢。温度寄存器地址:数据高16位0X4000,

                  数据低16位0X4001,

                  小数点,单位0X4002,

温度仪地址  K1 、 K2   功能码H3

 MODRW一个通讯口同一时间只有1个指令被执行,所以。。。。请大神帮忙

       MODRW K1 H3 H4000 D0 K3

网友A:
说个思路吧,就是同一时间只能对一块仪表进行通信,要注意事件,你可以用上一个完成信号去启动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