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如何通过网口连接ABB变频器

楼主(2019-08-15):
最近有位客户使用了我们ModbusTCP转ModbusRTU转换器,用来连接一款ABB变频器,然后用S7-1500PLC控制这个ABB变频器,下面以1500 PLC读取变频器的其中一个参数频率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ABB品牌变频器(型号:ACS510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

3.西门子S7-1500 PLC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ABB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3. ACS510 ABB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是102,这里用的是03功能码,形式为4xxxx将其当前频率参数改为250

3. 西门子S7-1500 PLC程序如下:

注意:西门子modbus地址读写加一位,从103开始,指针指向MW2000地址,然后在线监控就能读过来刚才变频器设定的数据,如下

可见,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设置,就可以实现与1500PLC通讯,另外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块也可以直接能和上位机监控软件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

网友A:
简单方便,真心不错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方便,真心不错的方案!

确实很实用,通信业很方便,案例很有学习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