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疑问

楼主(2019-08-15):
台达VFD-B变频器,能否实现用Mi2、Mi3接口实现如下功能:用SB1、SB2按钮,两个均为电动,SB1点动实现速度增加,SB2点动实现速度减小。请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干嘛不接一个圆形滑动变阻器,左旋速度减小,右旋速度增加,这不是一贯做法吗?

网友B:
这个可以设置模拟量电位器不就行了吗。楼上不是正解吗。如果你要是做通讯控制的话,把频率加减做个加减计数器不就可以了。。。。反正我赞同一楼说的。通讯控制需要设置参数还得编写程序,麻烦。。这个得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C:
可以。字数补齐。

楼主:
回复内容:字数补齐,怎么补呢,这个只是试验,主要是不想用电位器。

引用 网友C:
可以。字数补齐。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字数补齐,怎么补呢,这个只是试验,主要是不想...

可以。你看手册,多功能输入功能选项中有频率+和频率—功能。

我的表达不清让你严重误解。

“字数补齐”这几个字只是因为论坛回帖字符不能太少,少于10个字符回不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