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常见机械故障维修处理

楼主(2019-08-15):
1、肯轨
车轮肯轨是指轮缘与轨道严重抵触,运行时发出响声或震动,如大车车轮始终向一个方向肯轨,应重新调整车轮水平偏斜或两个主动轮或被压轮,偏斜方向未达到相反者,如往返行程中肯轨反向反,很可能是两个电动机和制动器不同步所引起的:如果某一段行程上肯轨,则可能轨道安装有偏差:如果行程上始终肯轨,则是轨道跨度有问题。
2、主动车轮打滑
主动车轮打滑检查车轮滚动面, 看是否在一平面上, 如不在一个平面上,应加垫调整角型轴承箱处,如因轨道上有油污存在,可在轨道上撒细沙等物,加大摩擦系数,再就是调整制动力矩,不使制动过猛。
3、安全开关失灵
主要是由开关内部物件卡滞或移位造成,调整和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上升极限安全开关应保证,空钩上升时吊具最上点,在断电的瞬间距小车的相关物件不小于 200mm 。每更换或串动钢丝绳后,均应重新调整安全开关。每个班次开始都应试用一次,检查开关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