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22-BD求助

楼主(2019-08-15):
一台清洗设备,PLC是FX2N-80MR,触 摸屏是PROFACE GP4501

PLC主通讯口是连接触摸屏,

因为设备工作时出现问题不能监控PLC程序

加了一个FX2N-422-BD通讯板

问题出来了:主通讯口和屏连接工作时,通过通讯板连不上PLC

把主通讯口线拔掉后,电脑可以通过通讯板连上PLC

也就是说两个通讯口只能用一个,咨询了一下三菱热线,回复我是有干扰,

但是在设备没运行情况下也是一个情况

看了下通讯D8120,设定全 部是0

请高人指点

楼主:
连接时出现情况及D8120

楼主:
mmexport1565840907072.jpg使用的编程电缆及通讯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编程电缆及通讯板

不要采用2个串口的方式,这样会有冲突,搞个以太网模块就不会了,通信机制不一样,不会有干扰。我就是只要这种模式都会加一个以太网模块,直接通过以太网模块在线监控程序修改程序,下载速度超快,还不用每次拔掉触摸屏通讯线,最讨厌那个圆通的插头,每次都会把里面针脚插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使用的编程电缆及通讯板...

因为上次看来公司调设备厂家的人用的这个通讯板小巧好用

所以买 了一个

没想到又碰到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