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接线方法吗?

楼主(2019-08-15):
通常来说,变频器的电路主要分为两部分,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主回路的接线图如下,有三相电源输入、输出连接电机以及制动电阻、控制电源灯端子。

1.主回路接线图

要点总结:

(1)R.S.T和U.V.W切记不可接反。

(2)P+.PB先接制动单元,然后接制动电阻, 切不可直接连接。

2.控制回路接线图

控制回路则是变频器的核心,主要有开关量输入端子、继电器输出端子,开路集电极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24V电源,10V电源,以及通信端口如485接口等。

那么控制回路怎么接线呢?使用多少伏电压是根据选择的变频器控制方式来决定的。比如我们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使用外部端子控制,这时候我们只要短接S1、S2与com端即可,这是一个无源的开关,用plc的输入端子控制即可,输出信号Y接S,公共端连接。因为是无源电源不需要多少伏的电压。再如继电器输出用于表示变频器故障指示灯,可以接直流或者交流电源,电源和指示灯串在继电器常开输出电路中即可。那么这个再带10v电源用于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一般是使用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调速用的。

每个品牌的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接线方法、要求的电压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要根据操作手册上的规定的来完成,包括端子定义介绍、接线方法、输入输出连接图都会很详细的标明,按照说明去接线即可。

要点总结:

(1)多功能端子一般com端为公共端,另一端接X端,连接好后,需要在变频器参数中设置其所接端子的功能。

(2)正转,反转,启动功能,分两线制和三线制接法,默认两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