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按钮顺序启动

楼主(2019-08-15):
MCGS做了七个启动按钮,七个停止按钮(上煤系统)。想不用PLC就实现顺序启动,前者不启动,后者也无法启动,各位大佬讲一个脚本程序,新入行,帮帮忙

网友A:
采用IF条件语句就可以实现,把按钮赋值编号,然后IF去判断条件启动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IF条件语句就可以实现,把按钮赋值编号,然后IF去...

可私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