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KSC-43P7GS1不显示,都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15):
电源正常,三相电已经进入模块。

其它还没来得及测量。

大家有修过的吗?

提供个思路,谢谢了。

楼主:
主轴驱动器模块测量方法

一、 整流模块检测

1.整流模块上桥臂检测方法

(1)将欧姆表,打到“二极管”测量档。

(2)负表笔接在P1端子上,正表笔依次连接端子R 、S、T,三次的测量值都应在400~600之间。

(3)互换表笔,重复上一步操作,若测量值都为无穷大,则整流模块上桥臂正常。

2.整流模块下桥臂检测方法

(1)将欧姆表,打到“二极管”测量档。

(2)正表笔接在N端子上,负表笔依次连接端子R 、S、T三次的测量值都在400~600之间。

(3)互换表笔,重复上一步操作,若测量值都为无穷大,则整流模块上桥臂正常。

二、 逆变模块检测

1.逆变模块上桥臂检测方法

(1)将欧姆表,打到“二极管”测量档。

(2)负表笔接在P1端子上,正表笔依次连接端子U 、V、W,三次的测量值都应在400~600之间。

(3)互换表笔,若测量值都为无穷大,则逆变模块上桥臂正常。

2.逆变模块下桥臂检测方法

(1)将欧姆表,打到“二极管”测量档。

(2)正表笔接在N端子上,负表笔依次连接端子U 、V、W,三次的测量值都应在400~600之间。

(3)互换表笔,若测量值都为无穷大,则逆变模块上桥臂正常。

三、制动单元的检测

(1)将欧姆表,打到“二极管”测量档。

(2)将正表笔接在PB端子上,负表笔接在P端子上,测量值在400~600之间;再将负表笔接在N端子上,测量值为无穷大。

(3)将负表笔接在PB端子上,正表笔接在P端子上,测量值为无穷大;再将负表笔接在N端子上,测量值在400~600之间;则制动单元正常。

楼主:
没人修过这种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