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和电脑连不上

楼主(2019-08-16):
(图片)

网友A(2020-02-08):
换根线试一下,用的USB么?

我曾经遇到过一次,有一根线在那一台上怎么都连不上,其他机台没有问题,

但是换根线就没有问题了,你试一下

网友B(2021-07-16):
引用 网友A:
换根线试一下,用的USB么?我曾经遇到过一次,有一根线在那一台上怎么都连不上,其他机台没有问题,但是换根线就没有问题了,你试一下...

这种问题有点奇怪:某一台PLC跟某一根线相冲,线用于其余PLC正常,该PLC用其余线也正常,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