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地磅秤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9-08-16):
电子地磅秤常见故障分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按键不灵:先更换新按键进行测试,如新按键功能正常时,则可判定为按键接触不良,测量按键与CPU之间线路有无断路、虚焊。检查按键支座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

  二、显示乱码:将原来的显示电路拆下,换一个正常的显示电路看是否正常。如果显示正常说明显示电路出现问题,如果不正常,应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有故障,最后检查处理器显示输出的引脚是否在合理的输出范围。

  三、无法开机:先确定非保险丝、电源开关、电源线及电压切换开关的问题所造成,检查变压器有无交流电压输入及交流电输出。如果仪表带有电池将电池取下再以AC电源开机,以了解是否为电池电压不足所造成。其次再检测整流电路、稳压电路以及显示驱动电路是否出现异常,如果这些都没问题检查处理器及附属电路是否烧坏。

  四、无法回零:检查传感器输出信号值是否于标准内(A/D的总放大码/使用内码范围/底码范围),如果信号值未在标准内,调节传感器可调电阻,将信号值调到标准内,如无法补偿请检查传感器是否有问题,在保证传感器输出正常(秤体稳定)情况下,锁定仪表故障,一般是放大电路及A/D转换电路发生问题,再依据电路原理逐一判断测试分析,以最终解决问题。

  五、无法称到满载:和无法回零的情况差不多,多数可能由于信号输入范围发生了改变。按照无法回零的方法检测,如果找不出问题,就先检测供电电源、A/D电路是否正常,再检测传感器输出。

  六、称重不准:观测内码值是否稳定,传感器各部位是否有摩擦现象,稳压电源是否稳定,运放电路是否正常,使用砝码测试地磅四脚称量是否平均。依照说明书指示,进一步做仪表局部分析或重量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