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常见故障和维修方法

楼主(2019-08-16):
       称重传感器是电子计价秤的重要部件,它的作用是把加到秤盘上的物体重量转换成与该重量成比例的电信号。

称重传感器是电子计价秤的重要部件,它的作用是把加到秤盘上的物体重量转换成与该重量成比例的电信号。其工作原理是将输出的电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并经A/D转换后由相关电路显示出称重信息。常见的电子计价秤的称重传感器一般是由弹性体、接成传感桥路的电阻应变片和向桥路供电的直流稳压电源构成。它是采用特定的工艺将电阻应变片在电气上连接成桥路,桥的一个对角端加上稳定的直流供桥电源,桥的另一个对角端作为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称重传感器是电子计价秤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其准确度对整机的影响很大。

称重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具体如下:

通电后,显示屏只显示一串“8”,而且不断闪亮。出现此故障先要检查秤盘的放置位置是否正确。其次检查是否有活动物体卡住传感称重部分,再就是检查模拟开关集成块是否损坏。当将同一称重载荷加到电子计价秤上时。每一次的称重显示值都不同。一般,机械滞后或重复性超过规定值时,就会产生此故障。造成机械滞后超差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因素:电阻应变片本身的特性不好; 弹性体的材质和几何形状不好;

粘贴剂变质,应变片与弹性体粘贴不好。称重时,取放载荷计价秤显示屏上无重量指示。出现此故障现象,可先检查电源,如电源正常,则检查、测试放大电路,观察放大电路是否有称重信号输入。若有载荷作用而没有称重信号输入,可能的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是:检查供桥电源电路。如供桥电源电路无供桥电压加到称重传感电桥的输入端,这时应测量供桥电路的输出电压看是否正常,一般在通电的情况下,要求供桥电源电压准确,其稳定度要优于称重传感器精确度的5倍。

检查与称重传感器相连接的电缆线插座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或者检查称重传感器电缆线本身是否有断裂现象,造成称重信号不能输入到放大器中。 检查称重传感电桥的各焊点是否有虚焊、开焊现象,造成称重传感电桥不工作。

检查称重传感器本身,看上面是否有异物或粘附脏物,阻碍了传感器产生弹性形变,致使有载荷作用加在传感器上时,弹性体不能正常产生弹性形变,使电阻应变片的电阻不发生变化,导致称重传感电桥没有称重信号输出。无称重载荷作用在电子计价秤上时,称重的显示值不为零,而且显示的数值不稳定,数值不停的在变化。此故障俗称显示有零漂、不归零和跳字,产生此故障的原因是: 称重传感电桥的某一桥臂有虚接、开焊现象,或者是某焊点有“接地”现象;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如果电源电压的稳定性不好,也容易跳字。

称重示值不准。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

弹性体曾被摔撞过,造成弹性体内产生应力;或者弹性体局部断裂,致使称重载荷作用在弹性体上时,弹性体产生的应变不是线性的,导致数字不准;

供桥电压过高,造成电阻应变片过热,使应变片的粘胶受损坏,或使应变片的阻值改变,导致读数不准;

环境因素的影响。电子计价秤曾在高温或潮湿的环境中使用,造成应变桥路与弹性体之间的绝缘电阻值下降; 弹性体疲劳过度,使弹性体失去应有的应力变化范围。

将恒定称重载荷加到电子计价秤上时,称重显示值随时间变化,并且载荷越大、变化越大。习惯上称这种现象为蠕变,产生蠕变的原因主要是粘贴层的因素。 粘贴胶选用不当,或粘贴胶老化变质; 应变片在粘贴时环境潮湿,粘贴层过厚以及粘贴层固化不良。

总之,检查称重传感器故障时,首先要对称重传感器的外观进行检查,然后对其进行逐步的测试。在了解其工作原理的基础上,认真、仔细观察、分析、测试,故障就会很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