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抱闸电路延时过长

楼主(2019-08-16):
在伺服模块化驱动的抱闸电路中,关闭抱闸的时候延时时间过长,问题一般处在什么地方?如何改善时间过长的问题?

网友A:
一般都是通过参数设置,来改变时间

网友B:
只能通过参数设置,来改变时间

网友C:
通过驱动器内部的参数调整时间

网友A:
楼主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发一下。

网友D: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