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多个步进或者伺服驱动器所需要的供电电源

楼主(2019-08-16):
如何通过下图中的数值来计算出其4个驱动器所需要的开关电源大小?或者是供电电源?

网友A:
看电流最大值,为了保险起见,把4个电机的电流最大值加起来,当然,如果你想确定的话,就看你4个电机是否同时动作

网友B(2019-09-26):
按照四个电机损耗的最大电流之和再加上10%的余量考虑,不要因为电源选小了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C(2019-12-18):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最大值,为了保险起见,把4个电机的电流最大值加起来,当然,如果你想确定的话,就看你4个电机是否同时动作

伺服或者步进即使在不转动时,驱动器依然也是给电机提供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