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2伺服mode键无法进入

楼主(2019-08-16):
各位大神好:

       现场有台ASDA-A2伺服驱动器,按键mode键无法进入,

       参数无法设置,请问可能什么原因啊,新伺服导过参数后就这样了,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设置密码了。要不通讯状态下是改变不了参数。把网线拔掉试试看

网友B:
一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就是这个按钮次数多了失灵了,不行就软件设置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