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加装电抗器

楼主(2019-08-16):
三相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220给同一控制柜三台安川伺服SGD7S。其中一台老黑屏,修完用不了一个月。请问各位大师有没有必要给黑屏的伺服加装电抗器?

网友A:
这不是加不加装电抗器的问题,应该是控制回路中有短路,将开关电源输出饱和拉低了供电电压使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加不加装电抗器的问题,应该是控制回路中有短路,将...

不,每次都是伺服控制电源板坏了,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有的时候可能是外部造成的,注意下电机编码器反馈线和编码器,他们的问题也会造成控制板电源打坏。问题出在编码器的电源供给。软故障一段时间后突然地来一下直接就把电源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