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x64位安川伺服调试软件报错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9-08-17):
提示内容为:

因机种信息文件未能正常追加,SigmaWin+的数据虽然应该恢复为上次的状态,但是执行失败。

原因如下:

1、之前追加的集中信息文件有问题

2、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 引擎2010可在颁布组件 被卸载。

单价【ok】按钮后,SigmaWin+自动结束

请再次安装SigmaWin+

网友A: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

网友B:
软件没有安装好,建议卸载了重装

网友C:
1,“Microsoft Access database engine 2010(English)”

2,更换软件版本安装测试,有些系统没有升级对应补丁安装不了新版本Sigmawin+调试软件

网友D:
把office卸载了再装安川的,装完安川在装office

楼主:
直接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E(2020-03-04):
引用 网友D:
把office卸载了再装安川的,装完安川在装office

确实,卸载OFFFICE后,再安装伺服软件,启动后就可以加载机种信息了。

网友F(2023-01-01):
SigmaWin+打开就显示2010数据库损坏那是因为安装这个安川伺服软件要先卸载Office2010,卸载掉所有的Office。然后再安装这个伺服调试软件。安装好之后不能再安装那个Office2010了。安装那个Office365就能正常运转这个软件了。

网友G(2023-06-19):
引用 网友F:
SigmaWin+打开就显示2010数据库损坏那是因为安装这个安川伺服软件要先卸载Office2010,卸载掉所有的Office。然后再安装这个伺服调试软件。安装好之后不能再安装那个Office2010了。安装那个Office365就能正常运转这个软件了。

没有装office,只装了WPS

网友H(2023-08-04):
室内游泳池需要除湿,就少不了泳池除湿设备,当然了,游泳池水质消毒不当会引起水质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