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00的模拟量模通道在线断开的瞬间数据会波动很大。

楼主(2019-08-17):
300新手,以前一直都是用SMART的,最近有个项目用到了300PLC,调试期间发现模拟量模块的通道在断开传感器的一瞬间他的采样值直接突破了最高值限制直接报警停炉了,这是个什么原因呢!大师们来解答下!

网友A:
是不是拆线时候 电流跑高了 设置了断线跑高?

网友B:
这个断线后数据立刻变化为32767的最大值(正常满量程数值是27648)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数值变大到最大值,说明断线了,这样也可以有个预警,实际身缠中这种情况很多,DCS系统用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数值变大到最大值,说明断线了,这样也...

这个只是对于加热有点好处:到了最大值肯定断开加热,如果是制冷那个制冷设备就一直开下去冻死你还不会停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数...

不会的,你可以设置断线以后显示的数值,一般正常情况不会有这个数值,有这个数值以后逻辑回路报错,这时候需要现场进行确认,不可能一直加热或者一直冰冻的情况出现

网友D: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

楼主:
回复内容:现在就是说我把传感器拆掉就会直接跑到最大值然后在变为零,就是在程序里面做了滤波还是没有用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数值变大到最大值,说明断线了,这样也...

楼主:
回复内容:现在问题是我的参数有限制的呀!如果到了设定的一个值系统就直接停机了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数值变大到最大值,说明断线了,这样也...

网友E:
大家来一起学起

网友F:
你可以转转弯,超出你的范围,给定个安全的中间值,报警但不停车。

网友G(2019-12-04):
发动机控制的S7实例有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家来一起学起

发动机控制的S7实例有没有

楼主(2024-03-17):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数值变大到最大值,说明断线了,这样也可以有个预警,实际身缠中这种情况很多,DCS系统用的多...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