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豪泰介绍火线和零线的区别

楼主(2019-08-17):
       电线和插头都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产品,但你发现了吗?这两种产品经常出现L、N这两个字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就让金豪泰小编给大家介绍相线和零线的区别。

       通常,在电线识别中,“L“代表相线(英文Live Wire的缩写),”N“代表零线(英文Neutral Wire的缩写)。这是区分相线和零线的区别标示,以便电工在安装电线时不会搞混。

相线和零线为什么不能接错?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零、相线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相线和零线之前的差别是对地的电压差;一般来说,零线的接地电压为0,因为零线接地,而相线的接地电压为220伏。

       相线与零线连接错误或颠倒,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家用电器的使用,但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例如,电器可以内部充电,插入带电等;这时,人体在接触带电后插条和电器时,容易发生触电事故。而零线就不同了,它本身跟大地相连接,所以不会对人体造成威胁。

相线和零线的区别方法

颜色区分:在动力电缆中黄、绿、红分别代表ABC相(三根相线),蓝色代表零线,黄/绿代表地线。

电笔区分:相线用电笔测试时氖管会发光,而零线不会。

电压表区分:不同相线之间的电压为线电压380V,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为相电压220V,零线与良好的接地体的电压为0V。

拓展资料

零线测出带电的原因有两个

1、电笔检测出零线带电,要么是零线断了,要么是接触不好

2、故障的表现,因为电磁感应,零线没有良好接地,未能形成回路。

网友A:
火线是啥?文字要规范。

不要把任何企业名称加到发帖中,否则容易被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