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S7200PLC224XP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9-08-17):
求助大神们,刚接触西门子,S7200型号224XP+EM235扩展,试一天了,模拟量输出0-10V正常,但是输入0-20ma在AIW6通道对应数据时一直跳动,而且才20--90之间,不是0-32000的数,怎么回事?

说明一下,ABB510的变频AO1模拟量0-20ma输出接到PLC EM235模拟量电流输入端,

输入输出是我接的,输出是0-10V给变频率是完全OK的,输入方由于ABB是4-20ma信号,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搞了一天了,大神怎么搞?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楼主检查一下DIP拨码开关设置对吗,

网友C:
建议首先看看硬件手册,每个细节都很重要,特别是接线和拨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检查一下DIP拨码开关设置对吗,

拨码开关1.6为NO

网友D:
感觉可能是接线问题,你拿个稳定的电流输入先试试,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就是输入信号接入的问题了。

网友E: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或是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F: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

网友G:
找个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