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9-08-17):
各位大侠,我从昆仑通态触摸屏导出到U盘的程序 ﹝由于要用U盘 ﹞复制到电脑桌面上,就把U盘清空了,后来又复制回U盘插到触摸屏上为什么不识别了呢?我是个刚刚学习的小白,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防止程序被拷贝,复制后的程序不能使用,很多触摸屏有这样功能

网友B:
你这样,程序用U盘制作下载试试看,可行。找个2G的

网友:
还有这种事,没试过哦,有时间试试,正好我公司也有昆仑的屏

网友C:
引用  的回复内容: 还有这种事,没试过哦,有时间试试,正好我公司也有昆仑的屏

网友D:
楼主的电脑上装有杀毒软件吗,是不是有感染病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防止程序被拷贝,复制后的程序不能使用,很多触摸屏有这样功能

我从其它资料上好像看到过,是有这种情况,以后要注意了。

楼主:
对: 还有这种事,没试过哦,有时间试试,正好我公司也有昆仑的屏     内容的回复:

坐等更新。。。

网友E: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

网友F:
是不是没有拷贝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