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的plc怎么硬件寻址

楼主(2019-08-17):
   初次接触GE的plc 发现和其他品牌差别很大,怎么依照程序地址,找到硬件相对的物理地址呢?比如%I00001,按照常理应该是第一个输入模块,第二个输入点;但像是%I00065,这样的表示方法,怎么能知道它在硬件中的地址,属于哪个机架,哪个槽,第几点呢?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意见组态,估计地址是自己设置的,否则就是系统默认的被人为更改了

网友B:
双击硬件组态上的模块,如图Reference address :%I00001就是该模块IO的硬件起始地址,长度16:%I00001~%I000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硬件组态上的模块,如图Reference addr...

那么,%I00017就应该是第二个模块的第一点,对吗?GE的这种表述方法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