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的符号只有变量A怎样添加其他变量

楼主(2019-08-17):
请问我想放置一个端子的符号如图 但是它只有变量A(横向) 我需要变量B(竖直)要怎么设置 图片上那个竖直状态的是别人做的图 跟我用的一个软件2.3 我找了所有的符号库 只有这一个符号的外形跟人家做的那个一样 所以基本确定就是这个符号 但就是只有变量A没有别的变量 放置的时候点Tab建也没作用。细节:放置的时候该符号两边出现两条横的白线 而其他能调整的符号旁边是没有这两条白线的 如果是设置符号库的话不知道如何设置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变量A都设置没了 还是不好使

网友A:
你那个符号库下面

网友A:
看看符号库是不是有这个,且你那个表格是有没有做变量 A B

楼主:
符号库下面那个变量的选项我昨天也弄了 可是每选择完了一个新变量只是上面的显示符号的页面刷新一下 在里面找也找不到竖着的我要的那个符号

您说的表格没有做变量A B 没听懂 哪一个表格 怎么做变量A B

网友B: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