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干扰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9-08-18):
一、确问题

机定不准通过下伺软件行监定 伺服有脉冲或多是电气题还是机械问题松 下伺服试软件上“监视中查令脉和 控制器送的指令数一致如果不一以确定受到干扰测试 前请先零;具体操作如图:规划.png

二、处电气干扰的办法

1、编码器电源线、控制号线必须使用屏线

2电气控理布局有高频产生的设远离伺服驱动 器,开电源选择正大牌厂商

3在 DC24开关源的 24输出先串入流滤

波器电必须是标注 DC110 以下的,电流据实际需求选,开 关电源地线接到滤波器接地

4在使用算机卡控制制线的多 插头必须和伺服驱动 器共地使用 PL时也同处理;

5在有件的情况冲控线量使用线以根据需 要,脉线串入一个磁环。

6在上措施都已使用的在进入服电源的部分

串入一交流滤波(电根据实际;滤器必接地;

本能见干问题过以措施法 排除干,请联系供应商理!

网友A:
接线布局都很重要,干扰感觉特别难搞

网友B: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

网友C:
是的,楼主分享的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