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2代sgdm驱动怎么样用软件调试

楼主(2019-08-18):
我恢复出厂了  现在驱动 走下 会显示追随误差  想用软件重新调试下 英文版的

网友A:
有中文版的,去官网看看,不行手动设定一下,也没有几个参数

网友B:
就如楼上说的,有中文版的软件,找不到直接问安川要,他们会给你的,还有如果设置简单参数,就手动调试,除非你想通过软件自动调整伺服转动惯量参数,就需要用软件了,毕竟软件计算的比自己经验值输入更合理。

网友A:
微信截图_20190819085927.png楼主在官网有中英文的版本啊,你的怎么是英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如楼上说的,有中文版的软件,找不到直接问安川要,他们...

安川不给的,他会叫你去找代理商要软件,这个论坛里就有软件的 中文版

网友D: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

网友E:
二系驱动串口调试线和调试软件与V系/7系都不同,而且二系只能用老版本的“SigmaWinPlusE_576”软件连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