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钢丝绳电动葫芦拆卸步骤

楼主(2019-08-18):
在钢丝绳电动葫芦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某个部件损坏或磨损严重需要更换的情况,因此对于钢丝绳电动葫芦最基本的拆装要做一个相应的了解,否则不仅不能更换好配件,还会因操作失误对电动葫芦造成一定的损坏,那么钢丝绳电动葫芦正确的拆装步骤有哪些呢?

首先在拆装前,一定要保证电动葫芦处于断电状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保证电动葫芦处于断电状态,一定要检查并保证电动葫芦处于断电状态。只有切断电源,才能进行下面的操作。

首先第一步需要拆卸支架,取下钢丝绳电动葫芦电机和连接盖。

其次第二步需要取下电机和连接盖后,操作人员检查联轴器等部件是否有磨损或损坏,以便采取相应更换或维护措施。

第三步,找到定位弹簧,将其拆开后,将减速箱翻转并取出。

最后一步需要拆卸减速箱中的中长轴,并检查是否有磨损或损坏。

基本的钢丝绳电动葫芦拆卸步骤就已经完成了,这样遇到更换基本零部件或者检查轴承件磨损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亲力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