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xdeveloper求助

楼主(2019-08-18):
各位大神好,装GX DEVELOPER没装好,老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按照百度说在注册表内找到MITSUBISHI,删除即可,可是在注册表中找不到MITSUBISHI怎么办?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360、腾讯电脑管家之流,会阻碍三菱软件安装(有的操作系统可以安装好有的不行,我的电脑从不安装360,因为emanual、还有触摸屏软件都与腾讯电脑管家冲突,有腾讯电脑管家就没法正常安装emanual、还有触摸屏软件)

个人建议:安装工控软件之前直接关闭甚至删除杀毒软件,安装完成后再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60、腾讯电脑管家之流,会阻碍三菱软件安装(有...

谢谢回复!我反复安装几次,也都关闭安全卫士。杀毒软件等,甚至用管理员模式都不行,看来第一次安装非常重要,第一次安不好,难道就没办法了?又不能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