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问题

楼主(2019-08-19):
系统使用的是三菱PLC FX3U系列,仿真使用的是GX8.86.最近把FX3U使用手册中的伺服定位最后一个例子照抄在仿真里,出现了两种问题。问题1:程序行数超过200行,提示编辑超限(我转化之后,可以完整的编写完,最终行数是240),仿真能模拟多少行的程序?问题2:编辑超限之后在转化,完成梯形图(梯形图行数是240行),但是发现没法转化了,仿真也启动不了,这个是怎么解决。参数我也看了,也改到最大值了,还是没法转化和仿真。

楼主:
本来想发在求助贴的,积分不够

网友A:
1、GX Developer8.86是编程软件,不是仿真软件,仿真软件是GX Simulator,必须使用V7版本。

2、仿真软件并不支持定位指令的模拟,因此你需要买一台PLC。

HAVE FUN!

网友B:
个人建议直接用GX WORKS2,那个自带仿真(GX+Developer+8.86需要另外安装仿真软件、还需要独立安装智能模块软件);

至于写程序编辑行数问题,这个三菱PLC编程软件都没有支持太多行数,写完几行或者十几行你按一下F4这个按钮就足矣(莫非你按一下F4按钮就会累死??)。

程序没有编译好就不能仿真,这个大多数编程软件都是如此

网友B:
论坛,我实在墙都不服就服你

上面这个回复居然通不过,O(∩_∩)O哈哈~

网友C:
像特殊功能应用,比如定位控制,PID控制等是不能进行仿真的,仿真不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X Developer8.86是编程软件,不是仿...

谢谢,初学,以为能模拟定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我实在墙都不服就服你上面这个回复居然通不过,O(...

谢谢,刚开始自学,没啥经验,你说的这个,以后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特殊功能应用,比如定位控制,PID控制等是不能进行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