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与v90用fb284问题

楼主(2019-08-19):
西门子1200与v90 用fb284走 绝度定位    当走到一半时可以更改速度 加速度以及位置吗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2021-06-01):
虽然没这样设置过,但是应该可以,只要注意FB284功能块的ConfigEpos管脚的Bit8设置为1(此位代表运行中修改参数即可用于绝对定位或连续运动:直接使能就能运动并可在运行中修改参数)。

网友B(2021-10-08):
不可以,任何伺服都不能在正在执行的指令中修改其变量。

网友C:
不能,因为在PTO模式下不能运动中改变速度。

网友D(2023-02-09):
可以,块使用连续运行模式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