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段指令

楼主(2019-08-19):
I00001明明是个输入点,应该是布尔量,怎么做程序的人把他写成整数? 另外,程序中找不到I00002,I00003,物理模块上全接着线啊!

网友A:
布尔量和整数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可以整数是布尔的特殊表达形式,比如2个布尔可以组合成0-3的整数

网友B:
这是自己写的块,建议楼主点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尔量和整数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可以整数是布尔的特殊表达...

还是不理解,机架上装着两块16点模块,物理模块上明明 从0点到16点都接着线,为何程序里找不到,只能找到i00001,I00017,i00033,i00049。给我的感觉这段程序是拿从i00001起始的整个字和r00001比较。

网友C:
  这个是什么 PLC 的程序,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