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温试验箱电气系统故障原因

楼主(2019-08-19):
       高低温试验箱工作中时规定供电系统工作电压值在额定电流的+12%~-16%以内。要是开关电源不平稳时高时低,将会造启动艰难或经常关机,比较严重时候毁坏至少的零配件。另1个,高低温试验箱都用专线运输供电系统,因选用的电源插头应符合规定,不能太细或太长,不然会导致压力降过大,造成试验箱制冷机组制冷压缩机不可以正常运行。高低温箱电源插头引线横截面的尺寸采用值要以试验箱额定电压为根据、不可以随便采用,更不可以用旧的输电线替代。

  在维修开关电源时还须考察开关电源熔丝是不是符合规定。开关电源熔丝通常按高低温试验箱额定电压的1.6~2.3倍做为熔丝的额定电压。针对启动经常、负荷偏重的高低温寒湿试验仪的熔丝,其额定电压应相当于或略大于该试验箱额定电压的3~3.6倍。

  1.高低温试验箱壳需合理接地装置,以确保应用安全性。

  2.仪器设备应放到自然通风优良的房间内水准部位,在其周边不能置放易燃易爆品。

  3.应在供电系统路线中安裝外壳的闸刀开关一头,供此箱特中、在机壳接地装置有电前请查验本箱的家用电器特性、并应特别注意是不是有短路或走电问题,本仪器无防爆型设备、不可放进易燃易爆品干躁。

  ⒋高低温试验箱里物件置放切忌过挤,需空出室内空间,以利暖空气循环系统。